TVS管的疑问

楼主(2014-09-28):
例如:SMAJ5.0  这个TVS管,在遇到高电压使它反向导通时,这个管上边的电压是被钳位为5.0V 还是 0 V?

网友A:
都不是,是一个高于5V的电压,好像叫做VCLAMP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是,是一个高于5V的电压,好像叫做VCLAMP电压

谢谢!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7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derstanding TVS Clamping

谢谢汪汪斑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汪汪斑猪

不用客氣! 我替 Super Go 班竹回復。

在這裡會汪汪的狗有很多喔~

好吧!當我是狂犬吠日、狗吠火車。

网友(点评):
蜀犬吠日……請把你照片骨頭換為辣椒!>_<|||

网友(2015-12-24):
5.0V是他的工作电压,规格书上还有个启动电压,和钳位电压。钳位电压一般不止5V。

网友:
    学习TVS  从今天做起

网友:
    5.0V是他的工作电压

网友:
    规格书上还有个启动电压

    A 了好多銀兩。@_@!!!

网友C:
    是他的最大工作电压

网友(2016-03-12):
引用 网友C:
是他的最大工作电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04-02):
    都不是, 看datasheet的箝位电压 Vcl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