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问题解决

楼主(2014-09-29):
求指点:制作一个电源模块,由于结构要求,插座在左下角处,但是电源开关要开在右上角,这样就导致前端的电源线拉的很长。所以想问,可不可以通过某些芯片的使能脚来控制电源模块的通断,解决掉这个前端线很长的问题。图如下

网友A:
可以,但是也不符合你的要求。一个是硬开关,一个是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也不符合你的要求。一个是硬开关,一个是软开关。

能否稍微具体点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你的电源开关是硬开关,跟你想要的控制模块的电源的软开关没什么关联。
线长就长点吧,没太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你的电源开关是硬开关,跟你想要的控制模块的电源的软开关没什么关联。
线长就长点吧,没太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