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间距显示有一项不见了

楼主(2014-09-29):
测量间距显示有一项不见了如图,求高手指点是怎么回事

网友:
    air gap是指你选择的两个元素之间的间距,你这什么都没选定,哪儿来的air gap……

网友:
    要選中Object跟另一個Object才會有Air Gap,另要注意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的層面要選對

网友:
    可能距离太近了。

楼主:
    2楼果然是高手,多谢了。

网友:
    你设置了曼哈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