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关于cadence的X/D的报错,提示规则在Externally Determined Violation

楼主(2014-09-29):
    DRC ERROR >

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TOP
      Origin xy:       (5.0548 130.6334)
onstraint:      Externally Determined Violation
      Constraint Set:  ARC_dn_cad_short
onstraint Type: EXTERNAL REFERENCE

      Constraint value: 1000
      Actual value:     0

      Properties attached to drc error
        EXTERNAL_DRC_VALUE  = 1000

不知道这种报错的规则在哪查看 ,如何消除!

网友:
    這DRC是Manufacture 中的DFx Check出來的
    要取消請選Tools中的Database check
裡面會有個Delete external DRCS
    選這就能消除所有的X/D

网友A(2020-08-04):
    Manufacture里面没找到关于这个XD的设置呢,能说清楚点吗?这个DRC是什么意思?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nufacture里面没找到关于这个XD的设置呢,能说清楚点吗?这个DRC是什么意思?在哪里设置的?

X-D的DRC属于外部DRC,是由于使用skill产生的,可以用skill清除掉,也可以使用图片自带的功能清除掉,点下红色方框按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X-D的DRC属于外部DRC,是由于使用skill产生的,可以用skill清除掉,也可以使用图片自带的功能清除掉,点 ...

使用skill产生的drc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