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3G模块有杂散,天线的匹配电容电感怎么调呢,有没有现成的参考值呢

楼主(2014-09-29):
如题,3G模块有杂散,天线的匹配电容电感怎么调呢,有没有现成的参考值呢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逻辑分析仪 查看S21, S11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楼上的好搞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楼上的好搞笑

说错 网络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错 网络分析仪

没有那种高级玩意儿,模块是是人家的。我只需要知道天线部分出来需要接多大的电容和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种高级玩意儿,模块是是人家的。我只需要知道天线部分出来需要接多大的电容和电感

建议你去天线厂调试,先用网分测试下你的阻抗。天线出来的PI型滤波是用来调整阻抗的,跟天线匹配,没有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