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PCB板的走线有阻抗吗,

楼主(2014-09-30):
很多人都说走线有阻抗,可是用万用表量没有阻值呀,不知道这阻抗从何而来,是不是走线宽一点阻抗就大,那么阻抗大好还是阻抗小好呢,求证,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请看信号完整性相关书籍。。。

网友:
    你拉根特性阻抗为50ohm的电缆到月亮上去,另一头开路,在2秒内能测到50R,超过2S,无穷大。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下射频类的书,里边有讲。
另外,柏格丁的《信号完整性分析》不错。我有纸质的书。你在网上能找到扫描版。
    里边关于特性阻抗有易理解的描述。

网友:
    要是没有就好了,可省了不少的事情。
    搜索下 微带线 带状线 或者特性阻抗 就知道了。
    完整内容你需要看看 信号完整性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