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allegro可以使用快捷键选择走线时的过孔么????

楼主(2014-11-21):
太好用了,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玩的,我怎么没有使用成功,不能快速选过孔,大神指导下了,直接把它放在ENV里面就可以了吗

直接放在ENV里面,设置好切换的快捷键和切换的过孔,在走线时需要打过孔的时候,使用快捷键可以快速切换需要的过孔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放在ENV里面,设置好切换的快捷键和切换的过孔,在走线时需要打过孔的时候,使用快捷键可以快速切换 ...

    可以把你设置的切换过孔的ENV共享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你设置的切换过孔的ENV共享一下不?

funckey Q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4-2
funckey W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18C10P

网友:
    很好,非常好,路过

网友C:
    funckey v2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18x10
以上是我设置的,但是显示出这样的错误。
E- Value for field is not legal
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nckey v2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18x10
以上是我设置的,但是显示出这样的错误。
    E- Value for fi ...

V2与FROM中间两个空格,试试

网友(2015-01-14):
    我一般是优先使用那类过孔,规则管理器中放在前面的

网友D(2019-08-22):
引用 网友C:
funckey v2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18x10
以上是我设置的,但是显示出这样的错误。
    E- Value for fi ...

    我也是会遇见这样的情况,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会遇见这样的情况,请问怎么解决的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同样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nckey v2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18x10
以上是我设置的,但是显示出这样的错误。
    E- Value for fi ...

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同样遇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nckey v2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18x10
    以上是我设置的,但是显示出这样的错误。
E- Value for fi ...

    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错误,好像几个空格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nckey v2 FORM mini padstack_list VIA18x10
    以上是我设置的,但是显示出这样的错误。
    E- Value for fi ...

    楼上的,使用funckey p  form_next mini padstack_list  这个,只修改p键就行,别的不用动,这个是列表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