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教,Hyperlynx8.1.1仿了一对差分信号 但差分对中的一根信号波形不对,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10-01):
我仿真的信号驱动端是LMK03806,接收端是Altera的C4-150芯片,LVDS信号 125M。
但仿真出来的波形中 差分信号的+端波形正确,-端波形很明显不正确(如截图红线所示),
我在填加模型的时候 驱动器的正端设置为output,负端设置为output inverte
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补充一点:上图中的驱动端和接收端的4个pin均设置的是LVDS模型。链路拓扑如下,差分对两根信号线的波形不对称问题 还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