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自动删除结点

楼主(2014-10-02):
原理图里,有个十字交叉的线,我画完了T形后,(这时候已经有结点),但是连接剩下的一条线的时候,altium自动把结点删掉。其他的结点都是正常的,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冒出来的。有人知道么?求解释。

网友A:
在AD上默认是这样的。你可以手工放置节点(快捷键P+J),也可以把两条线接在不同的位置(即产生两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上默认是这样的。你可以手工放置节点(快捷键P+J),也可以把两条线接在不同的位置(即产生两个节点) ...

其他的连接正常,最后居然是把这个期间删掉,copy个正常的IC过来重新连接,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