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提取S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4-10-04):
我现在在做一个SI仿真,首先需要提取S参数,我知道在siwave下选择一对差分线,然后使用Circuit Elements \ Generate on Select net就可以产生对应的四个端口,然后提取出S参数。但是通常高速serdes之间互连,会使用一个交流耦合电容,也就是说交流耦合电容将这个传输线分割成了2段,那我们仿真时可以提取出2段S参数,然后在designer里面进行时域仿真。但是如果我不需要进行时域仿真,我只想看看差损,也就是说我想要整个链路的S参数,是否可以把这个电容加进去?如何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我遇到的问题和楼主差不多,我的链路中是用了电阻?

网友:
在电容的两个pin脚上加s-model就可以了
电阻也是一样,bead也是如此,去厂商的主页下,samsung,taiyo,tdk,murata等大厂的主页上都有

网友:
你的意思是在厂商的主页下找到S-model,然后在Siwave中电容的两个pin 脚上添加是吗?能具体说一下在Siwave中如何添加?是用Tool菜单下的S-parameter model assignment 还是attach n Port parameter model?

网友:
还有这个电阻导进Siwave中是在resistor下面的local中,并没有指明是哪个厂商的,怎么找它的S-model呢?

网友:
tools -->  capacitor library browser
里面有工具自带的s-model
你要自己添加的话,copy到安装目录下的complib/unlocked/capacitors

指定model就不用说了吧,找到你元件对应的part number就可以了

网友:
attach n Port parameter model也是可以的
不过你要打开snp文件找对port,如果文件里没有port信息的话。。。那就无解了

网友:
电阻的话是不是就只能用attach n Port parameter model,你说的打开snp文件找Port,这个snp是要自己仿真还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电阻只能用attach n port
snp文件就是s-model

网友:
电阻不知道是哪个厂商的 是不是就没办法找到 S-model
能不能自己在designer 里面仿真一个阻值相同的电阻,然后得到snp文件 再导入到siwave中使用,这样是否准确?

网友:
看你的带宽了,封装上的参数不是那么简单的可忽略的

网友(2020-09-01):
    速度高的时候,这个方法应该很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