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irity PI/SI 新手和谐求助

楼主(2014-10-04):
新手一枚 在坛子里各位前辈的指导下摸索sigrity中,最更新了16.62,发现除了Sigirity Suite里包含的工具外多了allegro Sigirity PI/SI两个快捷方式,如下图。

但是打开时提示license无权限,如下图

求教解决方法。

网友A:
不要找什么解决方法,其实就是之前cadence的SigXplorer的仿真。从cadence里面直接打开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找什么解决方法,其实就是之前cadence的SigXplorer的仿真。从cadence里面直接打开就好

不会吧,我也一直在纠结。

楼主(2015-01-30):
引用 网友A:
不要找什么解决方法,其实就是之前cadence的SigXplorer的仿真。从cadence里面直接打开就好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2016-12-04):
先打开suite

网友:
能把破解软件发我一份吗?

网友:
求教解决方法

网友:
看到解决方法了

网友(2017-03-07):
百度搜吴川斌老师直接有破解包

网友(2017-04-13):
这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