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根据大家的建议做了修改,更新附件

楼主(2014-10-07):
这是一个摄像头单片机驱动的板子。

2014-10-12更新:

1.还是要确认下模拟地数字地这样达标不?(BGA中间的地我连了一根4mil的线到顶层模拟地铜皮处然后打了过孔,因为设置了4mil间距,铜皮还是分割状态)

其他问题不知道,自己检查不出来了,还是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你这板子没必要走3mil的线吧

网友:
能不能把原理图发给我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没必要走3mil的线吧

不然间距过不去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然间距过不去呀

1.你的间距设置得太大了。 全局的线距可以改为6mil。而不是8mil。这样你BGA区域至少可以走4mil的线宽。
2. 就算你bga的那一点实在是要走3mil的线,也没必要全局走3mil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间距设置得太大了。 全局的线距可以改为6mil。而不是8mil。这样你BGA区域至少可以走4mil的线宽。
 ...

我没有全局3mil啊,能走8mil的我都走了8mil,BGA因为有几条线如VREF需就近接电容入地,所以往两个焊盘中间过了,除了这几条都是8mil的线呀

网友B:
哇噻,靓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间距设置得太大了。 全局的线距可以改为6mil。而不是8mil。这样你BGA区域至少可以走4mil的线宽。
...

你的意思是3mil太细了,尽量能走粗则走粗?走线出了BGA后可以加粗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噻,靓暴了

前辈点评下不对的地方呗

网友B:
我不在行的,我只要板子能正常跑起就好,细节我不关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在行的,我只要板子能正常跑起就好,细节我不关注呢

也是,实用主义

网友C:
有没有07版本格式的?每次下了下来却没法学习一下。。悲催,逼我装9.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07版本格式的?每次下了下来却没法学习一下。。悲催,逼我装9.5吗?

我不是道出了07版本的asc了么

网友:
    和你的头像一样给力!

网友:
    晕 3mil线好贵噢 而且成品率比较低

网友D:
我说出我的几点建议吧:1,3mill的线走的却是不应该,4mill以下就得用激光工艺了,贵的离谱;
2,既然你数模分区了,严格上来讲这两个区域应该是完全隔离开的,只有一处是连接的,就是这个磁珠了
3,为了保持地的完整,你的线间距完全没必要隔的那么开啊
4,很多线都跨分割了,如果是严格的阻抗线,你这反射就很严重了
5,这么大块的地方,打几个孔就可以铺上铜了
6,很多这样的铜是不应该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出我的几点建议吧:1,3mill的线走的却是不应该,4mill以下就得用激光工艺了,贵的离谱;
2,既然你数 ...

真心感谢专业的建议,我只考虑了某些线尽量不打孔,忽略了你说的电源完整性。
1.
2.我应该是完全隔离了吧?最后通过0欧电阻连接?不知道电阻合适还是电感和合适?

3.你是说电源的间距么,我设置了20mil的间距,多大合适呢?
4.跨分割没明白是啥意思?
5.你的意思是不要有孤立的铜么?
6.这种地怎么处理呢?放禁止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专业的建议,我只考虑了某些线尽量不打孔,忽略了你说的电源完整性。
1.
2.我应该是完全隔离了 ...

1.在开始布局走线的时候,什么电源地就应该考虑进去,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板子空间很大,在保证3w的前提下走线尽量均匀!
2.一些碎铜锐角铜···板子已经画完了就只有只有画keepout来优化了!但是如果板子一大,你这工作量就大了,所以养成良好的布线习惯是最重要的,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有意识的去注意这些问题;
3.跨分割:在高速板中,通常信号层都会有参考平面,你的数字信号只能参考数字地或者数字电源,如果一根信号同时在数字和模拟平面的上方,这就是跨分割。因为参考平面变了,你的阻抗就不连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