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自动不断改机位号得重新重复布局

楼主(2014-10-08):
AD09 自动不断改机位号得重新重复布局 ,当按他的方法命名之后布局之后,结果在原理图里改点网络名什么的小改动它又重新把之前自动改过的又重新命名了,这样反反复复好折磨人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非常郁闷

楼主:
AD09 自动不断改机位号得重新重复布局 ,当按他的方法命名之后布局之后,结果在原理图里改点网络名什么的小改动它又重新把之前自动改过的又重新命名了,这样反反复复好折磨人,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结果在原理图里改点网络名什么的小改动它又重新把之前自动改过的又重新命名了?”
自动命名不是也得自己操作吗?你没操作自动命名,它会给你自动改?AD09啥时候这么智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果在原理图里改点网络名什么的小改动它又重新把之前自动改过的又重新命名了?”
自动命名不是也得自己 ...

这个不是智能,完全是捣蛋,害的我没法工作,是不是盗版软件都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AD09 自动不断改机位号得重新重复布局 ,当按他的方法命名之后布局之后,结果在原理图里改点网络名什么的小 ...

为什么AD总是把不相干的网络强制匹配在一起,难道是因为两个电路相似的原因吗?

网友B:
    你把你改动过的地方勾选上,其它没有改动个的地方不勾选,再更新到PCB里,不就O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改动过的地方勾选上,其它没有改动个的地方不勾选,再更新到PCB里,不就OK了吗?

    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太麻烦,都有100多个地方要勾选的,后来我重新新建了PCB,就已经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太麻烦,都有100多个地方要勾选的,后来我重新新建了PCB,就已经好了!

前不久就类似问题 在 pcbbbs 和 eda365 论坛做类似相关沟通,感觉基本能够说明问题

你的这个问题通常的解决方法参考之一:

1.在 PCB中 清除 原有网络
2.在 SCH中 执行 器件ID 的重构,重构后再导入PCB(导入后执行同步器件ID操作),
   问题基本应该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基本是因 器件ID 重复 导致ALTIUM进入某种死循环)

很希望你能看到之前沟通的帖子(暂不知道在哪?但至少知道 在 pcbbbs 的【给初学3-】系列关联贴内做了汇总的...,当前但凡发现值得汇总的内容多 汇总在 上面的系列关联贴内,看几个关联贴相对还是简单些,只是需要静下心慢慢查看_因某些内容已久,当时的讨论可能有不妥的地方,欢迎补充说明)

网友:
    想了解之前相关内容的 也可通过查看 我之前的回复内容 来定位之前的沟通内容,也希望楼主若有查找,能把之前沟通的帖子地址 也发到这个帖子里来(方便日后由此问题的网友快速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不久就类似问题 在 pcbbbs 和 eda365 论坛做类似相关沟通,感觉基本能够说明问题

你的这个问题通常 ...

谢谢回复,主要是软件本身问题,原理图编辑之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新建了一个PCB文档就好了。

网友(点评):
唉,软件是有原因,但你还是没有发现 你的操作才是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 对你来说,此次提示无效果(无语)...

网友:
    器件ID  是维系 sch 和 pcb 的桥梁,这样 我们首先务必要保证的是 不能有重复的 器件ID 出现,
为解决这个问题,显然altium有专门的命令用于解决此类问题(只是它没有采取自动避免这种重复而设置,也没有直观的提示文档中有重复ID)

网友C:
道歉,之前的沟通不是在论坛里进行的,所以查不到:
当时沟通的案例 含有很多典型的新手遇到的奇怪现象(是远程故没有典型案例提供),曾提示被帮助者是否可整理当初沟通的情况让其他有类似习惯的初学者参考,好似没找到 整理文档,以下只能看看之前的 断续内容:

wh 2014-04-19 12:09:01
有时复制粘贴组成文档,会导致 器件ID 有重复情况,此时(最好必须)在原理图中可让软件自动重新分配器件ID
wh 2014-04-19 12:10:07
PCB中器件ID可通过和SCH来实现ID更新以及同步
wh 2014-04-19 12:13:23
没有网络属性,但有器件ID
wh 2014-04-19 12:19:27
就是说 我们要保证自己的设计文档中  器件ID 的唯一性,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之一
wh 2014-04-19 16:24:07
典型2: 器件ID  SCH 和 PCB  不匹配
wh 2014-04-19 16:50:15
按上面的提示 将 SCH 和 PCB 的器件ID 进行同步操作
wh 2014-04-19 17:37:38
同步器件ID操作
sugar 2014-04-19 17:39:33
意思是 PCB的元器件ID和原理图的器件ID号不同,虽然名字一样;会导致上面的问题?

(远程)
wh 2014-09-18 23:45:33
我刚才退出的原因是 重置 器件ID 的操作在 SCH 或在PCB中操作,操作重置后 在执行 器件ID 同步
wh 2014-09-18 23:46:11
由于重复 器件ID 的存在,导致软件进入某种死循环状态
wh 2014-09-18 23:47:20
器件ID是 链接 SCH PCB的 唯一识别号,一旦有重复,系统就会出现紊乱现象
wh 2014-09-18 23:31:17
好了后过来帮我洗碗
wh 2014-09-18 23:31:34
(因为你占用了我的洗碗时间)
wh 2014-09-19 0:18:59
我要去洗碗去了

虽然之前的沟通不能再现,但 同步器件ID的操作印象中在 之前提到的汇总贴内有提及(这点软件自身的提示操作以及很明确了,可直接根据提示来操作器件ID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道歉,之前的沟通不是在论坛里进行的,所以查不到:
    当时沟通的案例 含有很多典型的新手遇到的奇怪现象( ...

    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我现在上图了1 图上可以看出对调的位置:
2如果有重复的ID会出现的现象
3.ID自动对调之后网络会重新分配(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

    之后就是布局好的PCB要重新再布局!

    图上可以看出对调的位置:

    图上可以看出对调的位置:

    可以看到如果是有重复的ID的话就会出现报错

    可以看到如果是有重复的ID的话就会出现报错

    ID对调之后网络让手动分配

    ID对调之后网络让手动分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我现在上图了1 图上可以看出对调的位置:
2如果有重复的ID会出现的现象
    3.I ...

从图片看,你这个是重复位号提示,
重复位号若在SCH阶段,可以自动重排位号来解决,但从现象上看导致反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因 有重复的 器件ID  导致死循环。

器件位号  和 器件ID  是两个不同的参数。

    在保证 器件位号 和 器件ID  不重复情况下,你说的手动匹配可通过我之前提到的 先清空 PCB中的网络 后 在从原理图中导入就不会出现你那么多的手动匹配的操作(正常的话就不会再出现这个匹配窗口了)

网友:
这个话题 已经汇总 在 pcbbbs 论坛中 的 置顶精华 汇总贴内,因此话题也是很多初学网友经常遇到的问题。
后面补充的图片很丰富(但若有一个精简 的能说明你遇到现象的案例 则会很精彩),感谢您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看,你这个是重复位号提示,
重复位号若在SCH阶段,可以自动重排位号来解决,但从现象上看导致反 ...

(1)我是已经在原理图阶段检查好了没有才导入PCB的,ID没有重复现象的,        导入之后就出现了图上的情况!具体因我也没找到,
        后来重启电脑重新建一个新的PCB就好了!
        现在刚好有时间想找找原因,不知道有谁有碰到过

    (2)下面那张图我是给你看如果有重复的ID是会报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看,你这个是重复位号提示,
重复位号若在SCH阶段,可以自动重排位号来解决,但从现象上看导致反 ...

你所说的ID号是网络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ID号是网络名?

是指这个

只是遇到过而已,谈何 高手...

这个我还从来没注意过呢,看来你真是高手中的高手啊!

楼主(2014-11-07):
引用 网友C:
是指这个

我今天看了下,那个ID我从来没动,与PCB里面ID是一一对应的,我今天特意把之前的原理图与PCB导入了下,之前的布局好的元件是会重新打乱,
然后重新布局完之后就好了,再改原理图也不会再打乱布局再进入循环布局的状态了!谢谢你对我的贴关注与支持

网友(点评):
只是之前遇到过而已... 补充内容后帖子对后看贴的网友帮助性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看了下,那个ID我从来没动,与PCB里面ID是一一对应的,我今天特意把之前的原理图与PCB导入了下,之 ...

ID 一般也都不会去理会,但我们在处理哪些由各种文档拼凑出来的图纸时,可能需要关注这些,毕竟经手操作的人太多了...

遇到陌生图纸时,除常规的校验外,自动重排序,批处理复位器件ID  等有时还是有必要的

对于PCB,做的一般是同步sch,这里可能用到的操作 就是 清空现有PCB网络(必要时),按提示自动同步器件ID

这些操作后基本就不会出现 死循环 和 你遇到的这种需要手动匹配的这种现象了(谁能保证那位大拿又会出啥新的怪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ID 一般也都不会去理会,但我们在处理哪些由各种文档拼凑出来的图纸时,可能需要关注这些,毕竟经手操作 ...

相对你们来说我们画的PCB简单多了,我们是属于大功率低速PCB,板层最多四层,就是板子是比较大。所以原理图与PCB我一个人经手在做,不存在改这些问题,AD好多功能我都没有用到,这也是做我们这类PCB人的悲哀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