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脚开孔

楼主(2014-10-08):
    各位看官,PCB上的插件孔比实际元件脚径大出多少会出现波峰焊接不良?有没有人在生产上关注过类似问题。请分享,在这里先谢过!

网友:
    不能太大,太大,容易透锡太多造成短路;也不能太小,太小,插装困难,一般元件孔径 = D+(0.3~0.5) mm(D为引线直径),
IC孔径=0.8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