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BOM表却没有对器件进行统计

楼主(2014-10-08):
orcad10.5画原理图,在里面导出BOM表,但是整个表的数量一列都是1,没有总数统计。跪求各路大神帮忙

网友:
已經很久沒用10.5版本了。  在16.3版以上,不要勾選分開表列項目,參考下面圖片。  其他版本已經不記得是不是有此勾選項目。

网友A(2017-01-02):
利用数据库出BOM,那是不勾选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数据库出BOM,那是不勾选哪个?

不要把工位选为关键字。

网友:
我今天试过了。是利用数据库出BOM时,需要在左下方勾选第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