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alun 和 transformer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0-08):
请问Balun 和 transformer 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14-11-21):
Balun 是transformer的一种,balun=balance+unbalunce,一般用作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通过选择合适的变比(一次侧与二次侧匝数比)可以达到balun两边阻抗匹配,transformer的范围比较大。

网友(2015-03-27):
引用 网友A:
Balun 是transformer的一种,balun=balance+unbalunce,一般用作单端信号转换为差分信号,通过选择合适的变 ...

我看到差分信号接balun之后接到单端信号 的SMA头
之前没有用过这个东西,请问下其作用是什么? balun是具体的器件么?还是PCB结构?  求细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