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改过的错误,PCB前标时显示还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08):
原理图封装后报了两个ERROR,然后修改,再次编译、封装,两个ERROR没有了。在对PCB进行前向标志时显示未成功,查看“Forward Annotation.txt”文件,里面显示如下红字所述,和原理图封装报的错一样,明明改过了,怎么还是有呢?

ERROR Block TOP!POWER9 Page 3, Symbol XCMP2352: The required symbol is not in the Parts DataBase.
     This is a MVT040 symbol
      with a reference designator U73
      plus a QFN19-13.46x33.02mm Part label and a MDT040A0 Part name
      using Part number MDT040A0.

ERROR Block TOP!POWER9 Page 3, Symbol XCMP2351: The required symbol is not in the Parts DataBase.
     This is a MVT040 symbol
      with a reference designator U79
      plus a QFN19-13.46x33.02mm Part label and a MDT040A0 Part name
      using Part number MDT040A0.

     2 packaging errors have been found.
      For those errors that only involve the application of wrong
      pin numbers, either repackage the schematic by hand or
      simply remove at least one pin number per reference designator
      to enable automatic packaging when you run this
      procedure again.

     DataBase Load is being terminated with 2 errors and 4197 warnings.
      Logic Data has NOT been Compiled.

网友A:
The required symbol is not in the Parts DataBase看下有没有这个符号的part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地方是否有正确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required symbol is not in the Parts DataBase看下有没有这个符号的part

多谢,是库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地方是否有正确设置?

多谢,是库没更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