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pture打开一个原理图工程,发现全局定义没有,可是

楼主(2014-10-09):
用capture打开一个原理图工程,发现全局定义没有,添加相关电源、地的定义,保存不了,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没猜错,楼主应该是GLOBAL文件没指定好,可以用文本打开项目:XXXX.prj文件,查找“KEY Global_Signals”这个关键词,看指定到哪里?

KEY Global_Signals "${VBEST14PATH}\config\vbdc\glob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猜错,楼主应该是GLOBAL文件没指定好,可以用文本打开项目:XXXX.prj文件,查找“KEY Global_Signals ...

然后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怎么修改呢?

你看能否找到原工程指定的GLOBAL文件,如果找不到,你就按照这个替代下:
KEY Global_Signals "${VBEST14PATH}\config\vbdc\global"

然后重新指定global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能否找到原工程指定的GLOBAL文件,如果找不到,你就按照这个替代下:
KEY Global_Signals "${VBEST1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