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到贴片焊盘的层面!

楼主(2014-10-09):
以下是我的代码:
frist_pin = car(axlGetSelSet())layer_name = frist_pin->layer
但是layer_name输出是nil!!

网友:
Pin的DBID中不包含layer属性,可以通过mirror来判断,或者axlDBGetPad函数来获取焊盘详细层面信息

楼主:
deargds
Pin的DBID中不包含layer属性,可以通过mirror来判断,或者axlDBGetPad函数来获取焊盘详细层面信息

已用mirror的方式来确认层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