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层次原理图相对路径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10-09):
我画的orcad层次原理图,子模块文件夹和DSN都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把这个文件夹改名或者放到其它位置,子模块原理图无法进入。

必须修改成一模一样的路径才行。应该是子模块调用路径设置的问题,怎么设置相对路径?

网友(2016-06-08):
同样的遇到这个问题啊~求解救~

网友(2016-09-07):
lz,有没有解决?

网友:
    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楼主(2016-12-09):
    把绝对路径改成相对路径就可以了,比如绝对路径是“E:\Workdir\项目文件夹名称\DSN\模块文件夹名称\模块名.DSN ” 改成“.\模块文件夹名称\模块名.DS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