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显示元件的Value值

楼主(2014-10-09):
我用pads 9.3.1画好一片PCB,打件时出贴片元件值表时,VALUE值没有,用orcad原理图重新导网表,再导入到PCB当中,仍是没有VALUE值,请问大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现象呀?如何解决呢?

楼主:
    说明,附图两个PCB是同一个网表,只是有一个为己拉好线的PCB,一个为全新导入的PCB

楼主:
    在线坐等高人指点,先谢谢了

楼主:
    高手呢,没有人来指导一下么?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ORCAD导出时加这个东西,
    ,{value}

网友B:
    可以生新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生新添加的

就是在原有的PCB板上重新导入网表,就是不行。但是新建一个PCB就有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网表

没错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导入到PCB板中就是没有;如果新建一个PCB则是可以的。

楼主(2015-04-02):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ORCAD导出时加这个东西,
    ,{value}

有的,没有怎么会是全新的PCB就有VALUE呢,而己经画好的板子,想导入同一个网表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生新添加的

    这个不太懂?

楼主:
    http://kecheng.baidu.com/view/36db45b15022aaea998f0fdd.html
    试了这种方法可以

网友D:
    应该是你封装设置的VALUE层和你实际显示设置的VALUE层不一样,有可能是一个是TOP层,一个是SK TOP层

楼主(2015-05-06):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你封装设置的VALUE层和你实际显示设置的VALUE层不一样,有可能是一个是TOP层,一个是SK TOP层

我的意思是网表更新的问题,原理图变了,PADS里的网络不一定会更改,一定要通过这种方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