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原理图注释出现汉字重叠,怎么解?

楼主(2014-10-09):
(图片)

网友:
(1)盡量不要用中文字標注, 因為軟件本身不是用多國語言編寫的。
(2)安裝最新的補釘試試看.

网友:
(3)換不同的字體試試看

网友:
安装hotfix即可解决

网友:
请提供 补丁

网友(2017-12-16):
装了100号补丁,搞定

网友(2018-01-19):
100号补丁可以解决么?

网友(2019-12-18):
谁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2020-03-11):
装了112号补丁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