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问题:当过孔走线时,是否可以走锐角?如果走锐角,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楼主(2014-10-09):
大家都知道,LAYOUT时候,走线不能走直角和锐角,容易产生反射以及浪涌。但是实际工作中经常碰到当走线通过地孔走到另一层后,2段线形成锐角甚至是折射,这种状况会对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产生什么影响?该如何去分析?

楼主:
自己再补充下:
过孔折射走线模型下,当高速信号过孔走线时,过孔的长度b,是不是越短越容易产生反射和浪涌:比如8层板 L1/L8的过孔折射走线会比L3/L4过孔折射走线要好一些?

网友:
trace到Via pad会形成大于直角的内直角状态,不存在所谓锐角,每一层有每一层的pad,都没有直接成锐角的状态。就好像水流从下水道进去,到下面的水,往哪个方向流都无所谓,只要管道存在就行。而所谓的信号反射等由过孔本身决定,因为过孔使得trace的阻抗不连续了

网友:
穿过过孔后,不管怎么走线跟过孔不都是90度吗?

楼主:
是的,都是90度,这个就是内直角的概念。
但是走线的2层如果特别近的时候,比如多层板很多相邻2层的距离只有3mil,那么埋孔深度也只有3mil,也就是说2层走线通过一根3mil的线连接,这个长度几乎可以忽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简单按照 内直角来分析了,就有可能形成广义上的锐角了。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分析,向大神请教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