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CIS配置完新的数据库后,导BOM表出错。

楼主(2014-10-09):
如题。
旧的数据库没有这问题。我将数据库里的内容变更了。主要是增加了几个项目。
导BOM表就出现如下错误。

INFO(ORCAP-32005): *** Done ***
ERROR(ORCAP-1760): Unable to rename object.
ERROR(ORDBDLL-1026): A Package with this name already exists
ERROR(ORCAP-1760): Unable to rename object.
ERROR(ORDBDLL-1026): A Package with this name already exists
ERROR(ORCAP-1760): Unable to rename object.
ERROR(ORDBDLL-1026): A Package with this name already exists
ERROR(ORCAP-1760): Unable to rename object.
ERROR(ORDBDLL-1026): A Package with this name already exists
ERROR(ORCIS-6245): Database Operation Failed
Please Check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ERROR(ORCIS-6250): ODBC Error Code: 1021
Description: 数据被截断。
ODBC Error Description:
Mismatched Properties for:
                Part R57 on schematic MAINBOARD,
                Part R136 on schematic MAINBOARD.
                Mismatched Properties: Value.
Mismatched Properties for:
                Part C45 on schematic MAINBOARD,
                Part C17 on schematic MAINBOARD.
                Mismatched Properties: Value.
Mismatched Properties for:
                Part R10 on schematic MAINBOARD,
                Part R161 on schematic MAINBOARD.
                Mismatched Properties: Value.

.
.
.

求解决。

楼主:
有没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跪谢啦

网友A:
建議先作 DRC看看原理圖有沒有什麼問題 ? 是不是可以產生網表?

楼主(2014-12-01):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作 DRC看看原理圖有沒有什麼問題 ? 是不是可以產生網表?

网络表什么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