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D中的封装库导出到 PADS中使用???

楼主(2014-10-09):
如题 求大神指导  感激不尽

网上有一种方法:http://yuandi6.blog.163.com/blog/static/2072651852012101384222263/
但我怎么不成功呢  有更详细的么
或者还有其他方法么
O(∩_∩)O谢谢!!

经过大神指点后学会了该方法,今天有空,就把这过程整理成一个文档,与大家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附件在3楼)

网友A:
就是你发的链接那个方法,但不必转成99SE,
1.  把AD库中所有的元件,放置到一个空的PCBDOC文件中
2.  直接用pads layout  translator(建议用PADS9.5自带的工具)把PCBDOC转换成PADS的文件
3.  用PADS打开转换好的文件,全选所有元件,右键,保存到库中。
4.  保存过的元件,在使用时,最好是重新编辑一下,把元件的丝印都换到TOP层。

楼主:
经过大神指点后学会了该方法,今天有空,就把这过程整理成一个文档,与大家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发的链接那个方法,但不必转成99SE,
1.  把AD库中所有的元件,放置到一个空的PCBDOC文件中
2.   ...

如果用的高版本的PADS,则不用转换,直接在AD里面存版本低点可以用PADS直接导入打开PCB,再复制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