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D中的封装库导出到 PADS中使用???

楼主(2014-10-09):
如题 求大神指导  感激不尽

网上有一种方法:
但我怎么不成功呢  有更详细的么
或者还有其他方法么
O(∩_∩)O谢谢!!

经过大神指点后学会了该方法,今天有空,就把这过程整理成一个文档,与大家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附件在6楼)

网友:
就是你发的链接那个方法,但不必转成99SE,
1.  把AD库中所有的元件,放置到一个空的PCBDOC文件中
2.  直接用pads layout  translator(建议用PADS9.5自带的工具)把PCBDOC转换成PADS的文件
3.  用PADS打开转换好的文件,全选所有元件,右键,保存到库中。
4.  保存过的元件,在使用时,最好是重新编辑一下,把元件的丝印都换到TOP层。

网友A:
学习了,第二步有点不太明白。
2.  直接用pads layout  translator(建议用PADS9.5自带的工具)把PCBDOC转换成PADS的文件
   这个工具哪里弄?我直接用pads9.5打开.pcbdoc格式的PCB文件,然后把封装都保存到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第二步有点不太明白。
2.  直接用pads layout  translator(建议用PADS9.5自带的工具)把PCBDOC转换 ...

完整版的PADS在开始菜单中找。精简版的PADS,在安装目录下找,看图标示意就能轻易找到。你如果能直接用PADS打开PCBDOC,那就更简单了。封装可以用

网友:
PADS 软件界面有转换包。

楼主:
经过大神指点后学会了该方法,今天有空,就把这过程整理成一个文档,与大家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此方法貌似没用到pads layout  translator 转换工具,学习了。

网友(2021-06-04):
    正好需要,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