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如何在ECO模式下添加库里面的元器件(好像不能和库同步)

楼主(2014-10-10):
  在文件-库里面可以找到的PCB封装库,在ECO模式下找不到,本来我是打开一个PCB之后,发现有一些封装库里面么有,我就选中之后-保存到库中了,但是我在加载ECO的时候却发现找不到该元件,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在layout布线我不喜欢,有时候不小心2个不同网络的线连接到一起了,也不保存,而且还把2个网络给连到一起,注意是在ECO模式下!

网友(点评):
布线不是在eco模式下。

网友:
你保存的时候只是保存了decal,要将part type也保存进去。

楼主:
我是都选了啊!

网友:
添加时要输入 PART TYPE 才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