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一个调用il 去调用其它il ?

楼主(2014-10-10):
我下载了一个ViaAtPinCenter.il 其中axlCmdRegister是如下定义的,
axlCmdRegister("via_center" 'via_center ?cmdType "interactive"
                                 ?doneCmd 'via_center_done ?cancelCmd 'via_center_Cancel)

我手动加载成功了,并可成功运行,命令如下
load("ViaAtPinCenter.il")
viacenter

然后我想把加载这个ViaAtPinCenter.il 的写成一个 "load.il", 内容如下

axlCmdRegister("try1" `try1)
defun(try1 ()
load("ViaAtPinCenter.il")
viacenter
)

axlCmdRegister("try2" `try2)
defun(try2 ()
load("ViaAtPinCenter.il")
shell(viacenter)
)

axlCmdRegister("try3" `try3)
defun(try3 ()
load("ViaAtPinCenter.il")
axlshell(viacenter)
)

axlCmdRegister("try4" `try4)
defun(try4 ()
load("ViaAtPinCenter.il")
via_center()
)

只有 try4 可成功运行,但命令不可结束。

网友:
直接在你的load.il文件里面使用load函数加载需要的skill文件,然后在allegro.ilinit里面加载load.il就行了,即把load.il当成是一个allegro.ilinit理解就行了

楼主:
谁帮我完善一下附件中的 load.il 吧

附件中的 ViaAtPinCenter.ile 调试方法
Command > (load "ViaAtPinCenter.ile" "pass")
Command > viacen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帮我完善一下附件中的 load.il 吧

附件中的 ViaAtPinCenter.ile 调试方法

把load.il和ViaAtPinCenter.ile放在SKILL路径下,打开Allegro,Command > viacenter回车,然后选择两个PIN,再选择要打下的Via,Via就会打在这两个PIN的正中间,右键DON即可结束命令。在Load.il中使用Load函数加载你的ViaAtPinCenter.ile(有加密的要加上密码),然后在allegro.ilinit中再加载这个Load.il即可,开启软件时Allegro会自动通过allegro.ilinit加载里面的SKILL,跟你直接把ViaAtPinCenter.ile直接通过allegro.ilinit加载是一样的道理。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15.5.1 、16.3 、16.6都测试过了没问题

你也太不厚道了了吧,让别人帮你,下载你的附件还要扣金钱···

楼主:
好想撞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跟ViaAtPinCenter.il中的代码有关

网友:
我怎么觉得try3应该也能运行起来啊.....既然注册了命令via_center,那用axlShell应该有用的呀....
关于不能结束,应该跟via_center()这个方法有关系吧...

另外,把load命令写在方法外面试试看....

楼主:
哈,终于解决了,axlShell 命令可用,只是我少了一对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