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orcad16.6版如何转成PADS Layout9.5版可用的档案?

楼主(2014-10-10):
    我是用orcad Capture 16.6
转成 .asc 档
可是 我用pads Layout9.5版 怎麽打不开?

    转档选择

    转档选择

    Orcad转档後的报告

    Orcad转档後的报告

    PADS Layout9.5版,打不开?

    PADS Layout9.5版,打不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好像是因为我偷懒,直接用拉的, 所以後来我改用 file / import  就能开了~

网友(2015-01-0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好像是因为我偷懒,直接用拉的, 所以後来我改用 file / import  就能开了~

    请教下 你导入到layout里面 有没有报错什么的啊,若有是如何解决的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