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如果信号线包地了,还需要地平面吗?

楼主(2014-10-10):
如果信号线包地了,还需要地平面吗?

网友A:
    两者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不都是可以提供回流路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都是可以提供回流路径吗?

不能这么简单的区分它们  区别还是挺大的,包地更多的应用在双面板上,没有参考地平面,例如晶振,重要的信号线,串口等,包地线尽量宽,多打地孔;但如果想控制阻抗,包地效果远没有地平面提供回流能力好
如果是多层板,有了完整的地平面,可以更好的控制阻抗,如果想减小串扰,更多的是增加线间距,效果比包地更好,甚至包地有时适得其反。因此,多层板在有了完整地平面下,TOP与bottom层的铜,适当的铺,甚至不怎铺。

网友B:
    包地很多情况是为了控制串扰吧,对于低频模拟信号可以进行包地处理,一般可以达到效果,但是对于高速信号线就不一定了,如果包地没处理好,还可能适得其反,干扰更严重。完整的地平面是给信号提供回流路径,一般要保证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简单的区分它们  区别还是挺大的,包地更多的应用在双面板上,没有参考地平面,例如晶振,重要的 ...

    学习了!

网友C:
    个人比较推崇包GND处理,一般1,2,4层关键信号包GND还是好处多多:
1 可以减小信号之间的串扰,线与包地线之间的分布电容可以使得电磁场耦合到包地线上。什么3W之类的只能减小70%左右
    2 控制阻抗,常见的就是共面波导阻抗控制。
    3 回流路径最小。
4 常见的模拟音视频信号也必须包地。

多层板因为参考面与信号的间距很小了,所以可以不需要采用包GND处理。

网友D:
    需要,包地只是同一层抗干扰的一种常规处理方法,如果没有地平面就没有了参考平面,信号回流会有问题,特别针对高速信号以及对阻抗有严格要求的bus那更得注意完整的地平面。其实,换一个角度考虑:你可以把同一层的包地处理看做是敷铜之前的预备工作,如果没有地平面,对于高速信号的微带线也就没有了参考平面,阻抗控制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地很多情况是为了控制串扰吧,对于低频模拟信号可以进行包地处理,一般可以达到效果,但是对于高速信号线 ...

电源信号如果包地了,还需不需要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比较推崇包GND处理,一般1,2,4层关键信号包GND还是好处多多:
1 可以减小信号之间的串扰,线与包地 ...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包地只是同一层抗干扰的一种常规处理方法,如果没有地平面就没有了参考平面,信号回流会有问题,特别 ...

very good!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信号如果包地了,还需不需要地平面?

    电源线包地是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包地是为了什么?

防止辐射;提供回流路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止辐射;提供回流路径

如果只是包地,但是没有完整地平面,个人觉得对于信号线来说就找不到参考面来提供最短回流路劲了,地和电源之间可以通过滤波电容回流。所以我觉得电源做好滤波吧。没必要包地,还是要保证地完整。个人见解哈。有错望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包地,但是没有完整地平面,个人觉得对于信号线来说就找不到参考面来提供最短回流路劲了,地和电 ...

看了一些资料,而且公司的老工程师也指出,电源一定要包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资料,而且公司的老工程师也指出,电源一定要包地

你指的是两层板吗?那应该需要伴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两层板吗?那应该需要伴地。

是的,两层板。多层如果有电源走线,需不需要包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层板。多层如果有电源走线,需不需要包地?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吧。

网友:
我觉得要考虑信号完整性与电磁兼容 。传输线有自感和互感,降低回路面积,减小地弹噪声。信号会寻找阻抗最低的路径作为回流路径,无论是空气,保护地,或是浮地。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个人见解,请多指正。

网友(2015-04-02):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两层板吗?那应该需要伴地。

两层板的伴地是不是说地线和电源线相邻一起走,两根线之间间距比较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简单的区分它们  区别还是挺大的,包地更多的应用在双面板上,没有参考地平面,例如晶振,重要的 ...

之前SFP 4-8层板最开始包地,后来经测试不太好 都去掉了;最近画的2层板没有单独的地平面,关键信号都需要包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SFP 4-8层板最开始包地,后来经测试不太好 都去掉了;最近画的2层板没有单独的地平面,关键信号都需 ...

不知道大家讲的包地概念是什么。我们这边的包地要求是上下左右包地。即信号线的上层,下层,同层的左右两侧都要包地。。。假如相邻层间有信号线交叉,就不能算包地。

网友:
    楼上你的是屏蔽吧,包的那么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大家讲的包地概念是什么。我们这边的包地要求是上下左右包地。即信号线的上层,下层,同层的左右两 ...

    我所说的包地是指2层板没有地参考平面的情况下,对关键信号进行包地,如USB 音频信号等,这样能保证信号质量;而之前处理的4-8层 SFP  对于其中的关键信号 差分100欧姆的信号,在有完整的地参考平面情况下,最开始也是进行包地处理,后来进过对比验证发现,对于这种差分信号,同层的其他信号和过孔尽量远离也不会对差分信号有影响,而且包地之后的阻抗控制也是一个问题,SFP这种差分100欧姆都要进行阻抗控制,我们当时找到做板子的是兴森快捷,他们也建议不进行包地处理,后续我司都没有进行包地处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