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仿真遇到问题求解!

楼主(2014-10-10):
如图,请问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哪个版本?
怎么还是32位系统?
建议换win7以上,64位系统,软件装ASI16.61以上,当然装最新的16.64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
怎么还是32位系统?
建议换win7以上,64位系统,软件装ASI16.61以上,当然装最新的16.64也行。 ...

谢谢回复,系统是64XP,16.60ASI的

网友A:
升级到16.62以上呗
XP64我不清楚
但是win7 64 ntdll为6.1.7601版本的会出现这种问题 而6.1.7600版本就不会
不仅仅sigrity,SIwave也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系统是64XP,16.60ASI的

64的XP?这么奇葩。上WIN7吧,16.6 给你候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到16.62以上呗
XP64我不清楚
但是win7 64 ntdll为6.1.7601版本的会出现这种问题 而6.1.7600版本就不 ...

谢谢建议,明天升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的XP?这么奇葩。上WIN7吧,16.6 给你候着

不是我的电脑,我也换不了系统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