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移动硬盘线长直流升压电路

楼主(2014-10-10):
改良移动硬盘线长直流升压电路哪个大哥有真实的发给我,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2014-11-17):
怕线损压降,那就把线搞粗点呀

网友:
线损补偿么要加跟信号线传输补偿值

网友:
外接电源就好了,

网友(2015-09-07):
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他要做那種遠端回授Remote Feedback)的供電線路啦!類似四線式的電源供應器的做法,監控供電末端電平,排除線損Cable Loss)的影響。

网友:
EE Times 的參考文章:
http://www.eetimes.com/author.asp?doc_id=1319750

网友:
你娘太苛Linear Tech)Cable Drop Compensator LT6110

网友:
踢哀TI)Cable Drop Compensator 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