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PCB进入CES自动退出,求解。

楼主(2014-10-10):
系统是WIN7的。mentor EE 版本是EE7.9.2。现在是打开Expedition PCB进入CES后自动退出。请问一下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没装好 至于why 问度娘~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楼主看看工程路径是否有非法字符或者中文路径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文件有问题,换个文件试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多点几次就OK了。据说是软件BUG。7.9.5就没问题。

网友:
试试用dashboard打开PC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