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频谱仪测试2.4G信号的测试方法,求助

楼主(2014-10-10):
    如题,怎么使用频谱分析仪来测试2.4G信号质量,我手上的频谱仪参数如下:
    主要性能特色:
 频率范围 9 kHz至2 GHz或3 GHz  显示平均噪声电平(DANL)-138 dBm
 相位噪声典型值 -80 dBc/Hz(偏移10 kHz)  全幅度精度 <1.5 dB
 最小分辨率带宽(RBW)100 Hz

    我组要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连接无线AP上的TX输出到频谱仪上。
以前没有用过频谱仪,也没有测试RF信号,请各位前辈帮帮忙!谢谢

楼主:
    另外用频谱仪测试无线信号是,频谱仪上的中心频率应该设置多少,SPAN应该设置多少,无线ap是2.4G的频宽,是不是应该将中心频率设置为2.4G?

网友A:
    直接测无线的话,比较容易被干扰,信号跳动也比较大。先找个地方,2.4G信号干净点的地方,然后再频谱仪上接跟2.4G天线打开峰值保持(MAX HOLD),实测一下无线是否干净,如果没有干扰信号,然后打开你的无线AP就可以了,频谱仪设置的话你要实际去调测了,没测过,参数设置不好说。

网友:
    中心频点不是2.4G,你把无线AP的信道选定,然后根据选定的信道去设置中心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无线的话,比较容易被干扰,信号跳动也比较大。先找个地方,2.4G信号干净点的地方,然后再频谱仪上接 ...

    我主要想测试一下TX回路的信号是否有问题,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无限信号功率很低,由于没有IQ测试仪,用笔记本来连接无限AP,在空旷的环境下只能覆盖3m左右。现在只有一个频谱仪,想用频谱仪来做一些初步的调试,可以吗?应该怎么连接到我需要测试的点上,是和示波器的使用一样吗,直接用测试棒接触待测点吗?

网友:
    可以调试的,你取下天线,把AP的射频口直接连在AP上,然后把频谱设置成MAX HOLD,观察一段时间(时间尽量长一点,这样抓到的信号会全一点),SPAN不要设置的太宽,先设置成30M吧。然后逐渐减小,让你捕获的信号占据你带宽一半以上,因为无线信号发送时间比较短,如果你的带宽设置小一些,比需要捕获的信号稍微大一点点(不要大太多),这样有利于捕捉信号。

网友A:
    接在频谱仪上,上面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频谱仪上,上面打错字了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去尝试一下看看!

网友(2014-11-10):
    如果你的频谱仪只支持2GHz频率范围,那肯定抓不到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