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中分段线性信号源设置问题

楼主(2014-10-10):
请问大家有谁用过Pspice中的分段线性信号源(VPWL)模块,我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发现VPWL模块只能支持10个分段,也就是时间只能是从T1~T10,超过了之后就是无效的。但是在实际的仿真中需要的段多于10段,这样的话该怎么样设置?或者说是这个模块最多只能支持10段??
希望有用过的解答一下。

网友A:
不要用 Proprtity 的設定.
改採用分段模擬出需要的波形檔 , 然後組合貼再一起 , 存成一個文字檔
再代到 VPWL 裡面即可.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 Proprtity 的設定.
改採用分段模擬出需要的波形檔 , 然後組合貼再一起 , 存成一個文字檔
再代到 V ...

你好,有详细的资料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