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使用问题

楼主(2014-10-10):
我装的是AD14,在进行板层设计时,出现了如下图的错误,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电脑是win7系统

网友:
还没用过14呢!

网友:
应该是软件出错了。大概是bug之类的。altium 原本就有不稳定的名声, 还是等补丁吧。

网友:
使用时,会不稳定,我装的可以用,参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