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如何生成钢网层和贴片元件坐标

楼主(2014-10-10):
如题:在Expedition的OUTPUT中好像有生成钢网层的选项,试了下好像不管用。有大神告知一二吗?

网友A:
坐标文件如下图:flie->exprot->General Intefaces. 会弹出以下图,然后OK,就行啦,文件
在PCB目录下的output文件下面的.txt文件!

网友:
出钢网文件:
  先把要输出 的每一层的光绘名称设置好,然后选择相应的光绘文件层,如钢网层,具体如下图:

网友:
不错,很是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文件如下图:flie->exprot->General Intefaces. 会弹出以下图,然后OK,就行啦,文件
在PCB目录下的ou ...

非常感谢,一解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标文件如下图:flie->exprot->General Intefaces. 会弹出以下图,然后OK,就行啦,文件
在PCB目录下的ou ...

能生成Excel格式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