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MOS开关波形

楼主(2014-10-10):
在这里请教一下大侠们,我测试到1.5V电源的MOS管输出的波形存在一些异样,MOS管的输出脉冲的周期不停的在跳动,脉宽也在调整,请问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负载小时波形就是这样的,加大负载看看会不会稳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小时波形就是这样的,加大负载看看会不会稳定频率

就是在进行压力测试时,MOS管的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进行压力测试时,MOS管的波形是这样的。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5-11-30):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