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切换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4-10-11):
5金币
如下图所示,系统的POWER可以从VBAT或VBUS获取。

当VBUS有电输入时,POWER只从VBUS取电,不会从VBAT取电;当VBUS没电输入时,POWER会从VBAT取电。
而且POWER这边的负载电流大概有3A。

这种功能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这个链接的讨论比较切合我的需求了,谢谢啊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就不需要悬赏了嘛,参考电池与外部电源的供电切换电路即可。把那个常用的二极管也换成MOSFET。

网友B:
5.5插座,学名忘了
默认VBAT连接,VBUS插进去之后VBAT弹开

网友C:
可以参考笔记本供电电路,VBUS端输出到POWER,VBAT端使用MOS管输出到POWER,通过VBUS的有无状态去使能MOS管开关,达到VBUS有电直接从VBUS取电,VBUS无电,打开MOS管由VBAT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路就不需要悬赏了嘛,参考电池与外部电源的供电切换电路即可。把那个常用的二极管也换成MOSFET ...

大哥能不能给些参考电路,在网上搜索也没找到什么好东西,先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插座,学名忘了
默认VBAT连接,VBUS插进去之后VBAT弹开

用机械方法也是考虑过的,但感觉不是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笔记本供电电路,VBUS端输出到POWER,VBAT端使用MOS管输出到POWER,通过VBUS的有无状态去使能MOS管 ...

哥们能不能提供个参考电路来看下?先谢了哈。

网友:
    你电压各多少伏?具体参数要求?

网友(2015-03-17):
    首先你得VBUS是不是比VBAT高,正常情况下是使用VBUS供电,只有当VBUS丢失,自动切换至VBAT供电,这样的话,最简单的是分别串接一个二极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