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过孔问题

楼主(2014-10-11):
    PCB一般有2,4,6,8……等堆叠层
    过孔有通孔,盲孔,埋孔三种

    我想知道的是,在做多层PCB过孔时,通孔肯定是TOP-BOTTOM,那后面二种孔是从那一层到那一层合理,如盲孔从1-3层或2-4层行吗?

网友:
    4层板:v1-2,v1-3,v2-4,v3-4 都是盲孔。 你说的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四层板的盲孔为1-2,3-4,埋孔为2-3,依照盲孔的种类来分阶数,前面是四层板通用的一阶 ,楼上提到的1-3,2-4孔,四层板是没有的,对于6层板来说,1-3  4-6为六层二阶板

网友:
    楼上正解,1-3,2-4,成本很大,有钱就行,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就是说尽量做一介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