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外壳接地问题

楼主(2014-10-11):
如题,目前做了一款蓝牙产品,近距离传输,金属外壳,由于距离近,蓝牙信号还可以。
目前遇到一问题:1.microUSB的外壳(金属)可以与产品的金属外壳短接吗?
2.金属外壳不接地与接地,电气上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新手,不太懂,但是看见很多接口都是单点接地的呢。金属外壳也一般都会接地。应该有保护,屏蔽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太懂,但是看见很多接口都是单点接地的呢。金属外壳也一般都会接地。应该有保护,屏蔽作用吧。

产品的金属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的金属外壳?

金属接口外壳也要

网友B:
金属外壳不接地,有静电会沿着金属外壳到处传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属外壳不接地,有静电会沿着金属外壳到处传播

加上ESD可否?

网友C:
都需要接地,从而保证2个电子产品的地势相同,从而保证通信正常。
我的理解和6楼不同,金属外壳如果接地,那么静电就会从外壳走地线直接出去,而不会影响PCB,如果不接地,那么静电就会聚集在金属外壳上,然后通过空气放电影响内部的PCB。简单的理解就是,金属外壳是个水池,静电是水,如没有回流路径,水池的水会有聚集,最后导致溢出,所以就必须给他一个快速的回流路径。
我们做的车载产品必须这么设计。

赞,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需要接地,从而保证2个电子产品的地势相同,从而保证通信正常。
我的理解和6楼不同,金属外壳如果接地, ...

多谢,我们也是车载产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