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DXF问题

楼主(2014-10-11):
     导DXF时候导不了,在线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
把DXF用公制的另存一份,然后再导入。
还不行,导入到PROTELL99SE,然后在转PADS

网友A:
最好把dxf文件发上来

网友:
无图无真相{无原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dxf文件发上来

文件已上传

网友:
我可以导入,用的是vx,就是下边少一段弧线.
导入的时候,跳出信息时,勾选"dont's ask again ..."

网友A:
已经导入到PADS9.5中,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导入到PADS9.5中,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