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llegro转Siwave遇到的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2014-10-11):
如图所示:进行allegrosiwave会出现这个界面,
请问,去哪里可以修改转换时元件所需要的参数,去如里可以修改Reference Deignators??谢谢
非常想知道软件在转换时,是怎么识别电容、电阻和集成IC的

网友:
ref识别的是refDes
type识别是默认由refdes来区分
默认的值无法修改,例如C*,R*,L*,U*之类的,IC还可以通过component class识别
要增加其他的类型,修改allegro中的device type以及修改ansoftlink中的partmap.dat来完成,当然这个partmap.dat中定义的内容优先级会高于默认的值,也就是说R*的元件如果你定义了指定的devie type为其他类型的元件,会自动导成其他元件。
参考以下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