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建封装事引脚重名报错

楼主(2014-10-11):
    orcad 建封装事引脚重名报错,难道不可以重名吗,两引脚都是一样的功能?

网友A:
    要設定成Power PIN 才可以有相同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設定成Power PIN 才可以有相同的名字.

    原来是这样,谢谢,指点;要是我不设power pin  就是普通的引脚,只是把名字写出VCC什么的或GND什么的,他还是一样有电气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