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元件重新排序,顺序不能从左往右排

楼主(2014-10-13):
如题,小弟想对所画的原理图元件按照信号走向从左往右重新排序。试了多次,每次都选上Left-Right, 结果都是从上往下排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尤其想听一下@jacklee_47pn的意见。附上Annotate设置图面:

网友:
我試了一下選用 Left-Right , 结果沒有發現你說的先由上而下。還是以元件的上下位置順序先由左到右。
我猜測你的問題可能是版本或是補釘問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