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Package Designer还是PCB Editor

楼主(2014-10-13):
我要加载自己的菜单在PCB Editor,但是在Package Designer这个菜单里也会加载.怎么用代码判断加载菜单,请各位专家指点下,谢谢!

楼主:
谢谢,好心的版主。

楼主:
版主再问下获取元件的value值怎么获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再问下获取元件的value值怎么获取?

dbidComp->compdef->prop->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idComp->compdef->prop->VALUE

版主我怎么输不出VAL值啊,我的代码为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SYMBOLS"))
comlist = axlGetSelSet( axlAddSelectAll() )
foreach(Compv comlist
   compval1=Compv->compdef->prop->VALUE
   printf("%f\n" compval1)
)
请帮忙看下哪出了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怎么输不出VAL值啊,我的代码为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 ...

问题解决了,搞错类型了。

网友(2022-08-09):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