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IC

楼主(2014-10-13):
如图中红圈所示,上面标示是 E3  3C , 用在电池灯上面的,是不是升压的啊?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看样子是一颗电源芯片,诸如SOT223封装,一般第二pin是输出,第三pin是输入,楼主可以用万用表量一量就知道是多少伏转多少伏的电源芯片了

楼主:
2节电池供电,这个芯片输出电压是3.3V
估计是为了提高电池电量的使用率的升压芯片

网友:
应该是升压IC了,楼主量下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不说啥应用咋说话啊

网友A:
限流ic,led灯保护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流ic,led灯保护用么?

我也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ic,led灯保护用么?

是个1-3V升压到3.3V的IC ,是为了尽可能的使用电池电量

网友:
应该是升压IC吧,后面有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电源电压检测芯片:
型号:ML6102N332PX
SOT89封装
N沟道漏极开路输出
检测电压:3.3V
500mW
请按照下列管脚对照线路板确认一下
OUT
IN
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