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培训之project manager

楼主(2014-10-13):
cadence培训之project manager

cadence培训之project manager.rar

网友: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这些设计时要用到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的库,没有像ORCAD那样方便,请教一下,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谢谢!这个原理图设计工具还是很牛的!新元件像DSP  当然做起来很快,但二三极管,电容之类的常用元件,不知如何取材,来满足平时的设计需求。

楼主:
电容,电阻需要元器件库里添加相应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