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处理SMA与高频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4-10-14):
我现在做了一个6GHZ的高频板,传输线采取带地的共面波导的结构,是阻抗匹配的,SMA是1-12Ghz,
但是如何解决SMA到pcb的连接的不匹配的问题!sma是表贴的,卡在板子的边上的!
请各位大神指点啊!!!!

网友:
有种方法叫史密斯圆,不管你是想共轭还是无反射
SMA有touchstone则拿来用,没有就自己测
求人不如求己...翻翻传输线匹配和集总参数匹配呗

网友:
接头出的阻抗一般呈容性,可以做感性补偿,最优解需要3D机构仿真。

网友(2014-11-22):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大概指导下怎么仿呢。我目前想到的也就是在第二层挖地。

这是一个思路,网上这个优化的资料很多,可以找些看看。关键点在1,精确的建模;2,合理的求解设置;最终的效果还得看测试!

网友(2015-01-23):
sma是表贴的,这个选择也很重要。

网友(2015-03-04):
挖地只能处理容性问题,而且缺乏后续处理的挖地,可能会引入新的腔体谐振的问题.
提示一下,从SMA连接器内部芯线起始,到PCB上微带线的回流路径会发生什么样的偏离?怎样的连接器封装与PCB工艺能够把这种偏离降到最小?在合理的封装设计之余,怎样的焊接策略能使封装设计完美实现?某些所谓的官方封装设计,真的是考虑全面的吗?
解决了这些,40G带宽的同轴连接器结合PCB的处理都不是什么难事了.这个问题在业内早已非难题.
建议可以参考一下Southwest的一些相关文档——参考就可以了,也并非无懈可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