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转PADS2005

楼主(2014-10-14):
PCB的pads9.5转PADS2005怎么转?球详细解答!另外,WIN7系统能不能成功安装上PADS2005??还请过来人指点!

网友A:
pads9.5打开PCB,export  .acs文件版本那里选择2005,再用pads2005 import刚导出来的.acs文件就OK了!

楼主(2014-11-24):
引用 网友A:
pads9.5打开PCB,export  .acs文件版本那里选择2005,再用pads2005 import刚导出来的.acs文件就OK了!

多谢,已经解决!